楼主(2005-05-21):
大家好!我单位用到富士的温控表!由于前期更换热电偶后出现控温不准的现象,
表中显示测量值在设定值的上下误差有10度,由于质检技术人员所谓的工艺要求要求能准确温控!于是便进行了PID参数设置修改,但修改后任无法达到准确温控要求!
我怀疑过温度表与热电偶故障,均一一排除,
由于小弟对PID参数也不太懂,大家能否指 点在下!
P,比例带
I,积分时间
D,微分时间
这些应如何调整?功能含义是什么,不胜感激!

网友A:
换热电偶后出现这种故障,应该不是pid设置的问题,可能是热电偶没有装好,或者是干拢!

网友B:
你的热电耦类型设定对了没有,如果K型设置成J型的话,也会这样的

网友C:
先看看是什么热电偶,用自整定

楼主:
谢谢各们大侠的帮助,
今天上午通过自整定后满足工作要求了
其实更换热电偶后可能就需要调整参数的,可能原因就是我们买的热电偶不标准
唉,私人单位总是以节省为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