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2):
电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和什么有关?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为什么会有变化??比如电动机在起动的时候功率因数很小, 电流相位落后电压x角度,正常运转时就比这个角度小许多,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有知道的大侠给个答案行吗??

网友A:
我首先表态说错了不要怪我哦我不太懂哦    为什么说电机启动时功率因数小呢
我想大马拉小车时的功率因数应该是最低的,你看看是不是电流痴后电压的角度大小?

网友B: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压和电流间的夹角有关,夹角越大,功率因数越小。而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大小还与它的负载有关,当负载越大,功率因数也越高,否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