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2):
昨天,我单位一台安川616G7-75KW变频器故障,故障起因是制动单元烧毁(制动单元定购时要求为安川产品,但发来的货肯定是国产替代品,用了不到一年)变频器也坏了,连显示屏都不亮了!(变频器与制动单元同时安装使用,也不到一年)变频器打开后,发现保险都不损坏。加电测量发现直流母线无电压,看主回路是三相交流电经整流后串入一电阻,(2.2欧150瓦,应是充电限流电阻)电阻上并联着主接触器。分析:直流母线无电压应是该电阻断路,测量后发现果真如此。制动单元是并联在直流母线上的,制动单元烧毁短路时,变频器保护,主接触器打开,短路电流将限流电阻烧毁开路。当时我分析,由于限流电阻烧毁开路,起了保护作用,变频器主电路的整流桥不致过流损坏,而直流母线不过压,又保护了线路板,变频器除该限流电阻损坏外,其他应无损坏。换限流电阻后,上电一切正常。
  看G7的主回路,与G5的主回路不同,G5在这个限流电阻位置上是一个电抗器,线圈很粗。我想,要是G5系列变频器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如外电路开关没有及时动作,那就坏了!至少要烧整流桥。

网友A:
请留邮箱

楼主:
lrltz@yahoo.com.cn

网友B(2006-06-12):
虽然没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以后遇到就能用上了 !!偶在这里说声THANK YOU 了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D(2006-10-12):
版主,你这样也算修理呀,纯粹是接线错误造成的,肯定烧启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却怪罪是国产货,而在此误导别人。中国人应该都用用国产货。

网友E(2007-06-19):
很不错,推断的很有道理

网友F:
应该是制动单元正负接线错误,然后一上电就把启动电阻和制动单元给烧坏了,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是坏的不能制动,那么也应该是变频器报OV故障.

网友G(2007-09-22):
G5在这个限流电阻位置上是一个电抗器,G5里面有电抗器吗.是电感吧,电抗器是外加件.

网友H:
1:绝大部分变频器均安装有这个电阻,功率\阻值\外型\安装位置各不一样,
2:G5的18.55KW以上装有DC电抗器
3:安川制动单元原理很简单的,我绘出图纸了.有时间处理了上传.
4:我见过一个干了8年维修工,两个月因P+ N- (18.5KW) 接错烧了两台变频器和制动单元,与是否国产没有关系吧.(注:两台均为安川产品,)
5:个人并非盲目的支持国货中的垃圾产品或者是排斥日产中可提高我国生产力的精品(国防的也不应排斥啊),当然个人消费如电器及汽车等,首先考虑国产或是欧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