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造

楼主(2005-05-22):
本公司有一台22KW的螺杆空压机,其工作方式是:充气结束后进入空载运行,空载时间超过15分钟停机,当气压下降到设定值后再次启动.而本公司用气情况决定其工作情况是:充气15分钟左右,空载10分钟左右,再次充气,基本不停机,如此下来一年空载运转的电费约3万有余.本人初次接触变频器,想用变频器改造此空压机,希望得到各位师傅的帮助(可行性,方案及改造初步费用,改造后的收益等).

网友A:
空载时停机,需充气时才启动或测量系统压力,做一个PID控制。

网友B:
我觉得如在管道中加多一个储气罐,在储气罐上安一个压力传感器传作反馈

网友C(2005-06-25):
   一. 空压机介绍:  工作原理是由一对相互平行齿合的阴阳转子(或称螺杆)在气缸内转动,使转子齿槽之间的空气不断地产生周期性的容积变化,空气则沿着转子轴线由吸入侧输送至输出侧,实现螺杆式空压机的吸气、压缩和排气的全过程。    电机功率:400KW交流异步电机  额定电流:690A  额定转速:1480转/分  原系统工作状况:  该系统为星-角减压启动,启动电流到1000A。启动过程为空载启动,10-30秒(可调)后自动加载,其中星-角启动时间10-20秒(可调)。  主轴齿轮箱的润滑油压由主电机带动,启动10-20秒(可调)后检测由压力传感器检测的油压,如低于最小设定值(1.0bar)则报警。  该系统正常工作时可设定一低点压力和高点压力,从而调节空压机的卸载和加载运行,达到调节压力的目的。加载运行时电机电流约650A左右,卸载运行时电机电流约300A左右。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原系统由于电机不允许频繁启动,导致在用气量少的时候电机仍然要空载运行,浪费电能。经常卸载和加载导致整个气网压力经常变化,不能保持恒定的工作压力。    三. 改造实施:  a) 三菱变频器选用FR-F540L-S400K-CH。  b) 尽量不改变原电路的保护控制部分,将变频器直接接到主电路的空气开关和主接触器K21、角接触器K23之间。  c) 原星-角启动电路中星接触器K22不用(线圈线去掉),将角接触器K23的线圈接线直接接到主接触器K21的线圈上。K21和K23成并联状态,启动时同时动作。  注:K21和K23的额定电流分别为500A。  d) K22的常开触点3和38短接,保证启动信号接通时在K22不动作的情况下K21和K23同时得电。  e) K23的常开辅助触点接到变频器的STF(STR)和SD上,作为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  f) 在储气罐的压力检测管上接压力变送器一只,作为PID恒压调节的反馈值输入到变频器的4和1端子。  g) 变频器AT和SD端子短接,PID功能选择。    四. 空压机变频改造后的效益  1、节约能源  变频器控制压缩机与传统控制的压缩机比较,能源节约是最有实际意义的,根据用气量需求来供给的压缩机工况是经济的运行状态。  2、提高压力控制精度  变频控制系统具有精确的压力控制能力。使压缩机的空气压力输出与用户空气系统所需的气量相匹配。变频控制压缩机的输出气量随着电机转速的改变而改变,有效地提高了工况的质量。  3、延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从低频起动压缩机,它的起动加速时间可以调整,从而减少起动时对压缩机的电器部件和机械部件所造成的冲击,增强系统的可靠性,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延长。此外,变频控制能够减少机组起动时电流波动,这一波动电流会影响电网和其它设备的用电,变频器能够有效的将起动电流的峰值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 改造实施前需具备的条件和注意事项:  1. 要改造空压机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完整。  2. 整个工厂的用气状况,是否随着季节波动或随工艺改变波动,卸载时间是否多,以此判断节电率。

一、 恒压供气变频自动控制系统的优势
在变频恒压控制系统中,变频器会根据管网瞬时用气量的变化自动调节空压站中空压机的转速和运转台数,使管网压力始终保持恒定的设定压力,从而达到了空压机的节能降耗和提高供气质量的目的,同时实现了控制过程的自动化,并且对空压机进行了超压、过载、过流、欠压等自动报警保护
二、 工作原理
通常空压站由多台空压机组成,每台空压机都由一台电机拖动,独立进行控制。在实际工作中,空压站按最大工作负荷设计的,所以在用气量少时,启动一台或二台机组,用气量大时,启动多台并联运行,在系统予设管网压力值,系统将自动根据予设的压力值的下限与上限进行自动的加载和卸载,用来满足用气量。空压站这种控制方式,带来许多问题,现有空压站控制通常使用以下三种办法来调节排气量:
一:将多余的压缩空气放空;
二:关闭电机;
三:关闭吸气阀使电机处于空转。
以上供气方式使供气量无法实现连续调节,当用气量不断变化时,供气压力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频繁的启动、停止容易造成设备的损坏,对电网和空压机有相当大的冲击。
三、原压力控制方式效果分析:⑴ 将压缩空气放空,会造
成很大的能量浪费,压缩空气将放入大气中。 ΔW=P×ΔQ (ΔQ放掉的空气流量)⑵停止电机调节压力 仅在小容量上的空压机中使用,电机的频繁启、停消耗大量能量,也缩短空压机的使用寿命。⑶ 关闭吸气阀调节压力多数空压机关闭吸气阀使电机空转来调节压力,但空压机在空转中还是带动压缩机运动,此时能耗约占空压机满载运行30%~50%。电机起动时所消耗的能量空压机是大转动惯量负载,电机空载起动时所需的功率大致相当于满载运行所消耗2~3倍,时间约为5~60S,在频繁起动控制排气量时,对电网冲击大,能耗明显,使用变频器后,可实现平滑的软启动与软停车,减少对电网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变频恒压控制方式通过PID自动调节输气量与设定量的差值,使压力恒定,系统压力通过压力
变送器将管网压力转变成电信号传送到PID单元与设定值比较,并根据差值的大小按既定控制模式进行运算,使变频器输出相应的转速来控制压缩机的电机,使实际压力与设定压力相等来达到恒压目的,实现供气的连续调节,保证管网压力稳定。
四、 适用空压机类型、
1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2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3 离心式空气压缩机
以诚为本,以信为源!

网友D:
顶一顶~~~~~~~~~
俺现在也有个问题,
客户的空压机位于的现场,情况很差,
通风环境不错,可是灰尘很多,原来的柜子上,都有“结石”了。
俺现在也要给他做空压机的改造,2用2备或3用1备,
请问该注意点啥?

网友E:
此楼内容很好。收藏了。

网友F(2006-02-24):
好!比较详细,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顶楼的想过加节电器吗?电费能节省20%左右。

网友H(2006-03-28):
22kw变频方案
我是专业做空压机变频改造的,可以查我的资料与我联系。

网友I:
看到有好些老实对这方面好有造诣 我想拜托你们给我找一分康普艾6007N的使用手册 包括参数设置  电路原理 不甚感激
languilili@126.com

网友J(2006-07-17):
各位大俠:
    那位用过英格索兰的螺杆式变频空气压缩机(IRN75K-CC),请给介绍介绍,有没有它的技术资料,请联系。QQ183201999

网友K(2006-09-20):
我厂用的是40立方空压机改变频后油温在65至80度请问频率在25赫兹至32赫兹时油温低如何解决

网友L:
增加独立的油泵电机

网友M(2007-03-01):
我作过螺杆式空压机的变频改造。
在需要控制压力的地方加装压力传感器,作为PID反馈,由变频器作PID控制输出。
当压力足够时,可以启用变频器休眠功能,电机停转。
压力低于设定值则变频器自动启动。

至于节电效果,要看你的系统用气量。

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N(2010-02-07):
用欧瑞变频器改造过。可行性100%。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