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2):
我有一个小的电风扇,电动机拆下来,有5跟线,红,黄,黑,白,蓝。
  是那种带电容的电风扇,我拆开电动机,发现里面线圈都是好的,但是我接上新的电容后发现不转,但是电动机有点反映,要是你用手顺时针转动轴的话,电动机就顺时针转;要是手逆时针转动轴的话,电动机就逆时针转!
为什么了???
是电动机坏了吗?
还是我的接线错误??
如何检查这样的电动机是否坏掉了??
           望知道的前辈给予指点!

网友A:
单相电机
按照你的描述,电机应该是好的 ,
可能是你的启动线圈回路电容没接好
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应该怎么接了!
这里有5个线

网友B:
5根线有三根是高、中、低速绕组抽头,还有一根是接启动电容的,还有一分是公共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根线有三根是高、中、低速绕组抽头,还有一根是接启动电容的,还有一分是公共端
就是这样的

楼主:
5根线有三根是高、中、低速绕组抽头,还有一根是接启动电容的,还有一分是公共端
能说下怎么区分哪个是启动电容,
哪个是公共端?
如果这种电动机高,中,底速饶组有一个绕组烧掉了的话,会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D:
我觉得要看你那个电机的三档变速的线圈是中间抽头还是独立的,比方说换极变速的,如果是那种小的家用风扇电机多半是中间抽头的,就有可能启动电容有问题或者其中某一组线圈有问题而造成你说的那种现象,如果是比较高级的话有可能是独立线圈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起码只有当调到有问题那一组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有不同看法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的是那种比较低级的那种电风扇
就是夜市上面买来45块

楼主:
现在我万能表量
黑红两跟线是互通的!
其他黄白蓝三跟线是互通的!
那你说现在我的是不是有一个绕组或者那里出了问题了!
现在应该怎么接才可以把我那可爱的电风扇转起来????

网友E:
从楼上所说
那黑红两根线肯定是接的启动电容,而且有一根接AC220地线!正转与反转的区别!
黄白蓝三根是三个档位,也接AC220V火线!
试试看成不成?
再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到夜市上找个差不多的风扇,一般都有接线图,哈一看不就明白了,或到电子市场找个同样线色的电机,假装要买的样子问问如何接线的,问完就说好象不大对,等回去看了核对了再来买,
这是俺碰到同类问题的处理方法!简单快捷!做生意的别骂我!我投降!

网友F:
其实楼主一开使就没讲清楚.这个东西是你买的话应该知道是不是带调速的.
按你说的情况是你启动线圈没接对

网友E:
唉,做维修的捡东西是很正常的
俺捡的东东太多了,别人不要的只要带电的全送俺家来的,哈哈
俺电脑的键盘,鼠标,软驱,硬盘。声卡-----全是捡的旧货!哈哈

网友G:
黑红与兰白黄通吗,不通就是线圈有问题。

楼主:
黑红跟跟蓝白黄是不通的!
只是黑线跟红线是通的!
然后蓝白黄是互通的!
难道是线圈有问题吗

网友H: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电容不好

网友E:
你接过试过没有?
我今天看到了同样的线图就是那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接线法
不过我没有量通与不通!呵呵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
黑线做零线;
火线接电容跟黄线,
然后电容另一线接红线!
电容是新的,接上后还是自己不转,你用手动一下,又转起来了,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不是线圈出了问题??

网友E:
昨天我特意实测了一下!!·#¥%…—*()
我是菜鸟!可能出错,下回请高手测了再通知你!

网友I:
正常时5根线应该都是通的,如有任一对线不通则说明线圈有断路了。你观察一下线圈的周围,看看有没有装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