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我在做一个CPU315-2DP与200系列EM277通讯的实验,硬件组太都通过了,数据交换是用的SFC14,SFC15指令,但是一直无法实现通讯,现在的情况是抱总线错误,SFC14,SFC15的错误码是8090,那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最好能给个例子,还有一个疑问SFC14,SFC15的地址应该是写EM277地址码对应的地址吗?

楼主:
不是吧,我发的帖子怎么总是没人回那,郁闷ing!!!

网友A:
8090错误代码是指没有指定逻辑基本地址的模板或忽视了连续数据长度的严格要求或LADDR参数中起始地址不是16进制格式

楼主:
我通上了,原来那个地址只能是从站模块的I/O起始地址,不是DP地址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