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求那位师傅 给发一份 PT100铂电阻 温度----电阻值 叫什么表我不知道?
如: 0度-----100 欧姆
      100度------??欧姆
       200度------??欧姆 的表格               谢谢

网友A:
我也要,还有pt100的符号这个我也不知道帮忙啊

网友B:
铂电阻PT表示是铂材料,100表示0度时的电阻值!我记得有网友编了电偶和电阻的MV 、电阻查询软件。(要把整整一本各种分度表全输入进去,工作量好大!!)

网友C(2006-02-18):
呵呵,你们还真是可爱!好好分析一下 PT100的分度表,你会发现温度和阻值的关系。
提示一下,它的线性度很好!!!!

网友D:
PT是铂热电阻,100是指铂电阻在0度时的标称电阻值,还有PT10的,Cu50、Cu100,Cu是指铜热电阻,测温范围在-50到150度之间。热电阻 一般测低温环境。

网友E(2006-07-27):
铂热电阻分度表 分度号   pt100   (Ω)
(℃) 0 -1 -2 -3 -4 -5 -6 -7 -8 -9
-20 92.16 91.77 91.37 90.98 90.59 90.19 89.80 89.40 89.01 88.62
-10 96.09 95.69 95.30 94.91 94.52 94.12 93.73 93.34 92.95 92.55
0 100.00 99.61 99.22 98.83 98.44 98.04 97.65 97.26 96.87 96.48
(℃) 0 1 2 3 4 5 6 7 8 9
0 100.00 100.39 100.78 101.17 101.56 101.95 102.34 102.73 103.13 103.51
10 103.90 104.29 104.68 105.07 105.46 105.85 106.24 106.63 107.02 107.40
20 107.79 108.18 108.57 108.96 109.35 109.73 110.12 110.51 110.90 111.28
30 111.67 112.06 112.45 112.83 113.22 113.61 113.99 114.38 114.77 115.15
40 115.54 115.93 116.31 116.70 117.08 117.47 117.85 118.24 118.62 119.01
50 119.40 119.78 120.16 120.55 120.93 121.32 121.70 122.09 122.47 122.86
60 123.24 123.62 124.01 124.39 124.77 125.16 125.54 125.92 126.31 126.69
70 127.07 127.45 127.84 128.22 128.60 128.98 129.37 129.75 130.13 130.51
80 130.89 131.27 131.66 132.04 132.42 132.80 133.18 133.56 133.94 134.32
90 134.70 135.08 135.46 135.84 136.22 136.60 136.98 137.36 137.74 138.12
100 138.50 138.88 139.26 139.64 140.02 140.39 140.77 141.15 141.53 141.91
110 142.29 142.66 143.04 143.42 143.80 144.17 144.55 144.93 145.31 145.68
120 146.06 146.44 146.81 147.19 147.57 147.94 148.32 148.70 149.07 149.45
130 149.82 150.20 150.57 150.95 151.33 151.70 152.08 152.45 152.83 153.20
140 153.58 153.95 154.32 154.70 155.07 155.45 155.82 156.19 156.57 156.94
150 157.31 157.69 158.06 158.43 158.81 159.18 159.55 159.93 160.30 160.67
160 161.04 161.42 161.79 162.16 162.53 162.90 163.27 163.65 164.02 164.39
170 164.76 165.13 165.50 165.87 166.24 166.61 166.98 167.35 167.72 168.09
180 168.46 168.83 169.20 169.57 169.94 170.31 170.68 171.05 171.42 171.79
190 172.16 172.53 172.90 173.26 173.63 174.00 174.37 174.74 175.10 175.47
200 175.84 176.21 176.57 176.94 177.31 177.68 178.04 178.41 178.78 179.14
210 179.51 179.88 180.24 180.61 180.97 181.34 181.71 182.07 182.44 182.80
220 183.17 183.53 183.90 184.26 184.63 184.99 185.36 185.72 186.09 186.45
230 186.82 187.18 187.54 187.91 188.27 188.63 189.00 189.36 189.72 190.09
240 190.45 190.81 191.18 191.54 191.90 192.26 192.63 192.99 193.35 193.71
250 194.07 194.44 194.80 195.16 195.52 195.88 196.24 196.60 196.96 197.33
260 197.69 198.05 198.41 198.77 199.13 199.49 199.85 200.21 200.57 200.93
270 201.29 201.65 202.01 202.36 202.72 203.08 203.44 203.80 204.16 204.52
280 204.88 205.23 205.59 205.95 206.31 206.67 207.02 207.38 207.74 208.10
290 208.45 208.81 209.17 209.52 209.88 210.24 210.59 210.95 211.31 211.66
300 212.02 212.37 212.73 213.09 213.44 213.80 214.15 214.51 214.86 215.22
310 215.57 215.93 216.28 216.64 216.99 217.35 217.70 218.05 218.41 218.76
320 219.12 219.47 219.82 220.18 220.53 220.88 221.24 221.59 221.94 222.29
330 222.65 223.00 223.35 223.70 224.06 224.41 224.76 225.11 225.46 225.81
340 226.17 226.52 226.87 227.22 225.57 227.92 228.27 228.62 228.97 229.32
350 229.67 230.02 230.37 230.72 231.07 231.42 231.77 232.12 232.47 232.82
360 233.17 233.52 233.87 234.22 234.56 234.91 235.26 235.61 235.96 236.31
370 236.65 237.00 237.35 237.70 238.04 238.39 238.74 239.09 239.43 239.78
380 240.13 240.47 240.82 241.17 241.51 241.86 242.20 242.55 242.90 243.24
390 243.59 243.93 244.28 244.62 244.97 245.31 245.66 246.00 246.35 246.69
400 247.04 247.38 247.73 248.07 248.41 248.76 249.10 249.45 249.79 250.13
左边一列为温度值0~400摄氏度,横向为0~9摄氏度对应的电阻值.

网友F:
只要记住常用的就行了

网友G(2008-07-07):
http://hi.baidu.com/asoksensor
变送器小王的博客回答你

网友H(2013-12-19):
25 摄氏度时对应的铂热电阻的阻值为109.73 欧姆。

网友I:
嘿嘿。。
如此麻烦实在是不适合现在维修。
偶的记忆方法就是10度3.8欧姆,或者直接看成4欧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嘿嘿。。
如此麻烦实在是不适合现在维修。
偶的记忆方法就是10度3.8欧姆,或者直接看成4欧姆
大致就是这个值。
德国的PT100产品会标注:3850或3908或3916等,就是这个标定好的

网友J(2014-01-21):
   7楼的老信的表是3850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