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请教各位朋友:CS1G(CPU42)最多能带多少个扩展机架和多少个I/O模块,急!!!

网友A:
你將IO TABLE 展開就知道了!SIOU部分必須根據你所選用的IO類型或能產生不同差異!
Compobus/s 的計算依據站號由IO 2000.XX開始計算!能擴充多少點?我怕您管不住你手裡的IO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