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求教!!!
     S7-300里,定时器的时间上限怎么改啊,我想要2000个小时的定时,可是只能有几个小时定时,怎么办啊?

网友A:
那是没有办法改的,除非西门子公司自己改,如果要长定时,可以用多个定时器串连,但是定时时间有些误差的

网友B:
用时钟控制

网友C:
用计数器做

网友D:
定时加计数
如每定时2小时,定时器复位重新定时,计数器加1,计数器满1000就是2000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