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接地

楼主(2005-05-23):
我把火线直接通过接地构成回路的话会不会因为有大地电阻而有压降??
大地电阻一般有多大??

网友A:
找本书来看看吧..

网友B:
关注中!
忘高手指点

网友C:
这要看你测的是哪两点之间的压降,还要看你是多高的电压。高压电的话人从接地点跨一步就有可能置于死地,如果是380V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试,不过要保证你的鞋要有足够的

网友C:
绝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网友D:
地上两 点间钉个水泥钉,用摇表摇摇看!

明天我去做这个呆瓜实验!水泥地还是泥地还是大理石地面啊
明天等我的参数。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火线直接通过接地构成回路的话会不会因为有大地电阻而有压降??
大地电阻一般有多大??
不知你是何种用意?这个还是要看你电压等级的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供电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还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开关容量大点的话,不应该跳闸,,,,如果是另一种的话,估计楼主要是做实验的话,应该能在“过年”经常看到,而且经常听到的东西了~~~~

网友G:
如果接到干土地的话电阻很大,看干燥程度。
如果接到自来水管上是真正的接地,会闪火球的,相当火线对地短路,电流很大,可不要试啊。你要真接的话,要加负载。

网友H:
我不知道把火线接地后,你能和什么构成回路,和零线吗?还是和??????
即使能够构成回路,接什么负载????

网友I:
中性点接地系统中,你这种接线肯定会构成回路,那就是短路回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不构成回路,但接地点处有电压,压降随离这个接地点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网友J:
还要写好遗嘱!

楼主:
请教一下11楼的朋友,你所说的中性点接地是指什么接地?
电源的中性点还是负载?

网友K:
中性点就是零线。地指的是PE。

网友L:
火线.零线,是对中性线接地而言的,大地在回路中视为导体,如果你做的是可靠接地那么理论上会短路,但实际中会有些阻值,损坏线路或造成人员伤亡.慎重.

网友M(2005-07-15):
我想你是不是想放烟花

网友N:
你要看你的土壤电阻率!可以按书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O(2008-11-13):
支持7楼所说,

网友P:
有跨步电压的,试验的时候要小心,别挂了。

网友Q:
你是做破坏性试验的的吗 。

网友R:
本人曾经亲历过三相10KV贯通线路因故障其中一相线断线,但线路没有跳闸保护,断掉的相线掉到地上将路边的草丛和树枝引燃并将一旁的铁器烧成了铁水,场面非常恐怖。十几分钟后才联系上供电部门断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