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目前在进行一条生产线的设计,采用直流母线带39个逆变器,每个逆变器驱动一台电机,涉及到:
     1)带脉冲编码器的速度闭环控制;
     2)带脉冲编码器的直接力矩控制;
     3)带带脉冲编码器的速度外环、力矩内环控制;
    但是对功能图的应用不太熟悉,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以上3种方式对应用到哪种功能图,功能图中有哪些参数需要设定。非常感谢!
    本人以前涉及的都是系统集成,VC,VB,数据库的东东,对变频器不太熟,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程。我估计你要是把这个工程从头到尾的干下来,6SE70的应用可就是你是“师傅”了。典型的应用都包含在其中了。呵呵。真是好运气。

楼主:
难哪,时间太紧,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哪,时间太紧,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难?嘻嘻,万事开头难嘛。谁都一样。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讨论呀?

楼主:
呵呵,譬如:1#S辊有三个驱动辊组成,对应着三台逆变器,要求:主动辊为速度闭环控制,两个从动辊要跟随主动辊运动,考虑采用速度外环、力矩内环控制形式,用改变内环力矩电流限幅值的方法控制力矩,同时要求三台电机之间进行负荷分配,即要求三台电机按比例出力。三台电机的功率分别是:18.5Kw,11Kw,18.5Kw;
三台逆变器应该采用何种功能图,PLC如何进行控制?

网友A:
三个驱动辊之间有什么样耦合?还是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要求三个电机力矩分配?还可以再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