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我們公司变电所是10KV1600KVA的,今天我发现从一个低压分柜到车间动力柜一路线有些问题.
具体是这样的:低压柜C相到动力柜C相一共有8根线,240平方,都是一样的线,头尾都是接一起的,就是说到动力柜都是接在动力柜的C相上,没有分开,按理应该每根线的电流都是一样的,加起来就是总的电流,现在在这8根线里面有一根线有600多A,其他7根都是100多A,我想不明白,请各位师父帮帮我

网友A:
你每根线会不会一样长。请回贴

网友B:
请仔细检查电缆的可靠性!
我也是猜想!你那八根线肯定都是用的多股线!呵我是白痴了!问这个问题!

多股线的绞的紧度也有关系,多股线绞线的紧度与电阻有一定的关系!或中间由于过热造成过松,那阻值就完全两样了,或是靠在热源上面了,温度也会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材质!
猜想!仅供参考,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C:
我想是接头过热产生氧化皮问题,然后电阻变大,又使热量正加,恶性循环,应处理接头,使接触良好。

楼主:
8根线是一样长的,我说了,到动力柜的C相,那就肯定一样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根线会不会一样长。请回贴
240平方的线,当然是多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是接头过热产生氧化皮问题,然后电阻变大,又使热量正加,恶性循环,应处理接头,使接触良好。
如果接头接触不好,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吗?,600A和100A啊.我想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检查电缆的可靠性!
我也是猜想!你那八根线肯定都是用的多股线!呵我是白痴了!问这个问题!

多股线的绞的紧度也有关系,多股线绞线的紧度与电阻有一定的关系!或中间由于过热造成过松,那阻值就完全两样了,或是靠在热源上面了,温度也会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材质!
猜想!仅供参考,
我也想知道原因!
多股线,都是一样的线,一样的牌子,一样的线径,没有靠热源,架空线

网友D:
很多人可能都会象你一样认为同样的线径同样的路径,同相上的各条线会均分该相的总电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每根导线的总电阻因其本身质量、长度、和母排的连接方式、连接质量等等的不同而不同,电阻大的导线通过的电流就会比电阻小的导线通过的电流小,负载的电流越大,这种差别就越大。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双臂电桥来测量每根导线的电阻,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大电流通过的线路,导线的阻值即使差一丁点,电流就会较集中的从电阻最小的导线上通过,还有就是导线接头及接头螺丝的接触电阻导电面积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