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STEP75.1+WINCC5.0 MPI组网,站号设置为0,通信检查也正常,STEP7里查看已经有数据传进来了,而WINCC的激活后没有信号显示。我查了设置查不出什么,大家谁知道什么原因,总感觉WINCC总是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有的项目打开时会出现找不到指定文件的情况。

网友A:
wincc中的站地址是否正确设置?通信线缆是否正确连接?组态有没有正确?

楼主:
STEP7里都可以监测到数据传入啊,WINCC是用启用单个服务器的,不过已经连了好几个机,别的机都正常,原来好象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一会好一会不好,有时好了以后,取消激活再激活又不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WINCC有时就莫名其妙。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啊.

网友B:
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是CP5611的驱动程序给丢了。重新安装

网友C:
有没有设置PG/PC地址?

楼主:
还是老样子,现在激活了就不退出了,PG/PC地址肯定是设的,和STEP7通信总是好的,WINCC通信好了一次再取消激活再激活又不行了,这样多搞几次又好了,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是CP5611的驱动程序给丢了。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就有用吗?我看了一下CP5611的驱动程序很正常,下次我去试试.

网友D:
在MPI连接参数里的"接受/发送原始数据"的选项取消试试

楼主:
在MPI连接参数里的"接受/发送原始数据"的选项已取消,还有什么关键的设置呢?

楼主(2005-07-01):
现在好了,谢谢各位!装了5.1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