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各位前辈,
用s7--200的功能指令编玻璃切割机的自动控制程序时,在没有限位开关的情况下,怎样选择先后执行的各步之间的转换条件
急!!!!!!!!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考虑用定时器吧!

网友B:
你做的是平板玻璃带的横切割机吗?我几年前做过的,你的驱动器使用伺服还是变频,系统是怎么配置的,发给我看看。nmz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