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各位,我有一个问题请帮助解决,我厂有一个6/0.4KV的所用变,三相有功电度表CT为150/5,无PT,电量应如何计算,是否为表底数差乘以30再乘0.4?如不是为什么,如是也说出理由。

网友A:
表的读数乘以CT变比30就可以了,因为的你的CT为150/5(也就是说当电流负感器一次电流为150A时二次侧的检测电流为5A,以此类推);不用乘0.4,因为计量本身并没有用PT(电压负感器)而且电度表的工作电压应该是0.4KV,电压线圈直接取的实际的0.4KV所以不用乘0.4.
给你介绍一下10KV直接计量你就知道了:电表的读数乘PT变比和CT变比,PT 变比为10000/100为100倍(电表的工作电压为100V),因为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引入的电压负感器二次侧的电压所以要乘PT变比,CT变比就要看现场了.

网友B:
你是高压计量还是低压计量啊。

网友C(2005-07-15):
30乘以表的底数差,就是实际电量

网友D:
3楼说的对。你是那种计量呀

网友E(2007-08-06):
我公司高压端总表与低压分表差距太大,除去变压器自身损耗及线路损耗之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低压端电流负感器名牌标示是150/5而分析栏显示穿一匝为200/5请问按哪个比例计算???多谢尽快回复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