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请教相序对低压三相四线有功表计量有无影响
无CT和PT,
电压和电流取同一相,就是用相序表测量2,5,8电压接线柱为反相序。
着时对计量有无影响。为什么?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想肯定有影响
我以前做配电柜设计时,供电局的老大们常常要我注意这点
不过我就少问了个为什么?

网友B:
有影响,前些天我们安装智能表时,忽略了相序,出现了计量不准。(和配电柜的总表不一致)。调整相序后就好了。

网友C:
如果没有CT和PT的话,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采用的是三线圈计量方式,而且没有CT,PT,无论是什么样的相序,都是三相电流电压的叠加。

楼主:
对不起各位,我说的有点问题。
测量相序不是测量2,5,8接线柱,而是1,3,5接线柱。因为1,3,5是进线,2,4,6是出线。
十分抱歉,万分感谢!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影响。我所学的专业教科书上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探讨。有条件的话可以再加一块表按正相序接线比较试试。

网友E:
影响不大,相关的国家电表标准规定,逆相序影响的误差改变量与正常相序相比不超过2%,电子式电表的改变量不超过1.5%。

网友F:
有是会出现反转的现象。我们曾这样过,公司被罚了一些钱。

网友G:
我们的表也反转。

网友H(2005-06-23):
电表调校器可控制电表倒转及正转(液晶显示无效),电子表不需接表前线靠近表5厘米内就可以,严禁用与盗电,只限电工校表使用,否则后果自负。QQ512399225

网友I:
没有影响的。

网友J:
三相有功电度表在不接电流互感器的情况下,相序的反正对电度表的计量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但三相有功电度表在接入电流互感器的情况下,相序的反正对电度表的积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K:
是有影响的。电能表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是按照正相序设计的,各线圈之间的排列也是按照这个原来安排的。即表尾2 5 8 端子为正相序接入。如果接成反相序,将造成负误差。

网友L:
很简单啊,用两个相同的表做实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