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编码器在工业现场使用一直是初学者们关心的话题。正好,今天看见一段对话。是一个侠客从碰到问题,到议论问题、查找资料认识并解释问题的过程纪录。我想看后,会对关心使用编码器的朋友有启发。也希望各路“神仙”对此指点一、二。

转载如下:
楼主:
主题:请教,由于编码器问题造成轧机电机转速不稳,是否应更换别的型号的编码器?
我公司是小型棒材全连轧生产线,由于编码器问题造成轧机电机转速不稳,造成大量的轧废。每月至少需换一个编码器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我怀疑可能编码器的型号选择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轧钢厂应该用哪一种型号的编码器最好呢?(我公司用的编码器型号为RV150N-09BK0A3TN-01000,直流调速装置为6RA70,轧机电机为509KW,此类编码器同心度的调节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网友(2005-01-05):
过客1
一般编码器应该没问题。试一试,更换编码器的接手,调节编码器同心度。

网友:
楼主
我听说,轧钢厂都很少用这种型号的编码器,这种编码器不但体积小(经不不起电机的震动)不稳定,而且同心度的调节很困难。我只听说别的钢厂的编码器体积都挺大,是轴套型的,根本不需要怎么调节,这是真的吗?各位大侠都是轧钢厂的高手,建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编码器最好呢?我想对其进行改造。

网友:
过客2
图尔克,8。58002242-1024

网友(2005-03-31):
过客3
我们用的是无锡光洋的,还不错.同心度好象是电机生产厂负责调整吧?我们从来没调过.另外,码盘用的接手应该是弹性的,一般允许有一定的不同心

网友(2005-05-03):
楼主
我们用的码盘是倍加福的,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同心度是电机厂家调的,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有时候出现转速波动,调一下弹性接手就好了,这说明至少同心度还是有问题的,不过时间不是很长就又出现波动的情况,最后没办法就换,换了新的后,马上就好了,大约一个月没问题,时间一长又不行了,换下来得吗盘拿回倍加福检验都是好的。我也认为吗盘安装弹性接手应该允许有一定的不同心,我们装的吗盘同心度也不是很差,但为什么经常出现转素波动的情况呢?而且再换一个新的,即使非常不同心也运转的非常好。这成了我们非常头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曾经让倍加福的厂家来看过,他们说这种吗盘不太适合重工业,在轻工业用的比较多,我让他们给提供一种合适的,他们也说不上哪种好用。最后没办法还是一直用着。据我了解轧钢厂很少用这种型号的。
各位大侠都是这方面的高手,能否帮着推荐一种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好的,小弟将感激不尽。在此谢过!

网友:
过客4
请就近找一个大专院校的物理专业老师,帮助你在现场对传感器做一个震动试验的测试,在工作环境状态,传感器上的振频、振幅、加速度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倍加福的指标对照,看看震动指标是不是超标了。
如果震动指标合格,那还要看环境状态,腐蚀的气体、液体浸蚀否?等等。包括传感器的焊接点的腐蚀情况。
一般来说,编码器的连接如果是采用软轴,同心度要求并不严格。但是震动、冲击的机械撞击,对其会有损坏。还有就是酸碱有害的气体液体的腐蚀,也会损害它的电气结构包括焊接点。

网友:
过客3
倍加福的产品质量可以呀!我们用过几个,表现不错,但因为价格方面的原因,最后没有选

网友:
楼主:
to :过客3
不知你们使用的倍加福的什么型号的,最近我又去咨询倍加福的一些工程师,他们说你们用RV150-09BK0A3TN-01000,这种型号的最多不过3,4个星期就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种型号防尘、抗震等级低,你的电机又大,轴的的受力有限。他给我推荐30系列,90系列,可这几种系列的比RV150系列的价格至少要高出1倍多,要是换了又不行,当领导的不会绕了我们的。
谢谢过客4的指点,我公司液体浸蚀还没有这种情况,主要是灰尘多,电机震动厉害,我尽量按你说的方法试试的。
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挺有道理。
光电检测装置的发射和接收装置都安装在生产现场,在使用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其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射装置或接受装置因机械震动等原因而引起的移位或偏移,导致接收装置不能可靠的接收到光信号,而不能产生电信号。例如;光电编码器应用在轧钢调速系统中,因光电编码器是直接用螺栓固定在电动机的外壳上,光电编码器的轴通过较硬的弹簧片和电动机转轴相连接,因电动机所带负载是冲击性负载,当轧机过钢时会引起电动机转轴和外壳的振动。经测定;过钢时光电编码器振动速度为2.6mm/s,这样的振动速度会损坏光电编码器的内部功能。造成误发脉冲,从而导致控制系统不稳定或误动作,导致事故发生。
因光电检测装置安装在生产现场,受生产现场环境因素影响导致光电检测装置不能可靠的工作。如安装部位温度高、湿度大,导致光电检测装置内部的电子元件特性改变或损坏。例如在连铸机送引锭跟踪系统,由于光电检测装置安装的位置靠近铸坯,环境温度高而导致光电检测装置误发出信号或损坏,而引发生产或人身事故。
生产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源,对光电检测装置产生的干扰,导致光电检测装置输出波形发生畸变失真,使系统误动或引发生产事故。例如;光电检测装置安装在生产设备本体,其信号经电缆传输至控制系统的距离一般在20—100米,传输电缆虽然一般都选用多芯屏蔽电缆,但由于电缆的导线电阻及线间电容的影响再加上和其它电缆同在一起敷设,极易受到各种电磁干扰的影响,因此引起波形失真,从而使反馈到调速系统的信号与实际值的偏差,而导致系统精度下降。
改进措施
1、改变光电编码器的安装方式。光电编码器不在安装在电动机外壳上,而是在电动机的基础上制作一固定支架来独立安装光电编码器,光电编码器轴与电动机轴中心必须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两轴采用软橡胶或尼龙软管相连接,以减轻电动机冲击负载对光电编码器的机械冲击。采用此方式后经测振仪检测,其振动速度降至1.2mm/s。
2、 合理选择光电检测装置输出信号传输介质,采用双绞屏蔽电缆取代普通屏蔽电缆。双绞屏蔽电缆具有两个重要的技术特性,一是对电缆受到的电磁干扰具有较强的防护能力,因为空间电磁场在线上产生的干扰电流可以互相抵消。双绞屏蔽电缆的另一个技术特点是互绞后两线间距很小,两线对干扰线路的距离基本相等,两线对屏蔽网的分布电容也基本相同,这对抑制共模干扰效果更加明显。
3、利用PLC软件监控或干涉。
光电检测装置本身是由电子元器件构成,它对安装环境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在较恶劣环境下使用,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使光电检测装置工作在其产品要求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发挥装置的技术性能。否则光电检测装置的使用寿命及其工作的可靠性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结合光电检测装置在生产过程控制中的应用实践,在控制系统设计中;不宜采用光电检测装置的信号作为重要的控制信号,以避免光电装置突然损坏或工作不稳定(环境高温、湿度大、机械振动、外力碰创等)引起其它设备事故。在控制系统中应用PLC程序实适进行过程控制的监控或干涉,以克服了因系统中采用光电装置而存在的各种缺陷,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有效途径。

楼主:
呵呵,有点长了。但是,感觉说得很好。编码器的“软肋”可见一斑了,还提出了保护措施。确实好。有参考价值。

网友A:
用连轴器就行了。
我们用图尔克的编码器,那个连轴器很好的。

网友A:
连轴器的价格好象是是60元。

网友B:
谢楼主,收获不少,

网友C:
对于这种恶劣工况的编码器应该用磁码盘编码器。比如加工中心电主轴和铣削用电主轴,因为受冲击力大,工况恶劣,选用磁码盘编码器。

网友D:
可惜没接触过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恶劣工况的编码器应该用磁码盘编码器。比如加工中心电主轴和铣削用电主轴,因为受冲击力大,工况恶劣,选用磁码盘编码器。

对,这种情况下非接触性的磁编码器更能体现出它的优势。

不过,大多磁编码器都是模拟信号输出,我还没看到有脉冲输出的。

楼主:
我发现在别的网站看到了本贴的内容。被转载了。嗬嗬,好“荣幸”呀。看来在网络里,大家就是转来转去的。一传十,十传百。广泛的传播。厉害。

关于编码器,除了使用中注意安装、环境、连接等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选型、传感器与装置连接的匹配(不要小看阻抗匹配)。尽管这些东西是《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但是在实际中是非常有用的。所谓阻抗匹配,就是前端的网络输出与后端的网络输入,正确的匹配与对接。现在不是非常地时兴“系统集成”吗?那么,有些人集成以后的东西很流畅、很可靠。而有些人集成的东西总是出事情。这里面不排除阻抗匹配的工作没有做好。

下面,给出一个关于正确使用编码器的技术讲座。是从西门子的网站转贴过来的。尽管它是以西门子的MM440为例子。但是,可以举一反三。因为这里面给出了4种形式的编码器典型输出结构。对于我们选型、正确的对接控制器的输入很具有指导意义。希望大家(初学者)能够举一反三的灵活应用。加油吧。

网友A:
感谢任工提供资料

网友F(2005-08-11):
谢谢任工,现在正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G(2006-07-31):
编码器没问题,应该是电机有可能有些振动。调整一下参数。
http://www.lanyangauto.com/

021-51082175-205 陈先生

网友H:
您好 我们实验用的是海德汉的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和IK220的卡,请问有关于如何应用其软件 及调用数据 进行计数、设参考点的相关资料吗?
biti88@163.com 不胜感谢

网友I: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J:
速度不稳定你调KPKI呀~,或者检查EMC,编码器只是用作反馈,有速度就行了~~编码器是传动的一部份,我也很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

网友K(2006-12-02):
[建议]
增加一个减震,用沈阳机床数控车的方法安编码器

网友L(2007-04-01):
能否采用一下精密链条的装置呢,避开与震源。我用过,效果相当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