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3):
CPM2A连接触摸屏能做六位数的累计计数器吗?怎么做啊,菜鸟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主要的是这六位数怎么从PLC得到。

网友A:
应该可以。需要两个通道。

网友B: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两个通道就可以。但是怎么记数到六位数就不是触摸屏的事情了,这应该是PLC的问题,PLC能记到六位,那就没有问题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两个通道这个我知道,主要是PLC这边怎么做,继续请教。

网友C:
用累加记数指令!

楼主:
谢谢给个英文指令
指令的英文缩写

楼主:
已经搞好,再次感谢各位兄弟,多谢!!!!

网友D:
用C200H  功能多多

网友E(2005-10-12):
无知小第请教触摸屏入门资料在哪里能买到 万分感激

网友F:
PLC 中用双字运算的结果,数值占2-4个连续字,这样触摸屏上读起始通道开始的六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