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请教各位师兄步进电机趋动器电流设置的要求等相关问题.

网友A:
说详细点啊,电流设置要跟电机匹配好啊.

网友B:
采用电压源供电,保证能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就可以啦!~

楼主:
我所指的是趋动器上有一组电流设置开关,其大小设置依据是什么?

网友C:
依据电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