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三相四线380电源,接出两相连一个变220的变压器,,问题
如果变压器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过负载后不回变压器另一端,而是接在那个三相四线380电源的零线上,请问这条线路上的电压是多少?还是220吗?
如果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负载后直接接地,线路上电压是多少?会不会是175??相当于电路负载和大地电阻串联??

请老师教!

网友A:
关注中,呵呵,小弟也不晓得,希望大侠过来顶一下!多谢啦

网友B:
搞一个来是是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吗

网友D:
如果是你的380/220的变压器是隔离的话,那么以上两个接法在理论上都是没有构成回路,即没有电压!

网友E: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应没有构成回路,无电压.

网友F:
如果N,PE的电位一样那都是110v,我曾经碰到过.这一般在鬼佬设备上用得多,安全及次级负载基本对电网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