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屏蔽的信号线断了能接上使用吗?

网友A:
最好不要接上去用,信号会很不好

网友B:
只要距离不是太远,附近没有强干扰源,接上使用也无妨。

网友C:
请放心使用

网友D:
你把外面的屏蔽层连接起来,一样的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网友E:
并非所有电缆的屏蔽层接上去就能正常使用!高频(射频、视频等)电缆断了就不宜直接接上去,需使用专用接线端子或更换电缆!当两导体的位置或绝缘介质发生改变时,电缆的分布参数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信号的传输。但低频(低速)信号电路,往往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