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我是做变频器外置PID的毕业设计的,以前很少接触过这方面内容,是个外行人。
请问变频器的外置PID需要硬件连接吗?就是用什么硬件来实现外置PID?
还有请大家提供些关于PID整定,计算等方面的网站,资料,因为我是在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上编写PID的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无需硬件电路,软件算法就可以实现PID调节了
你不是用S7_200编程吗?!有专门的PID指令啊

网友B:
如果用硬件完成可以用几个运入完成或用单片机软件算法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硬件完成可以用几个运入完成或用单片机软件算法完成
可否介绍采用单片机的PID控制形式。比如说,采用单片机,你能做的闭环结构,是几个?再比如说,反馈的信号刷新时间可以做到最短的周期是多少?特别想找你交流一下呢。

网友D:
所谓的单片机的软件算法也不过是经典控制理论的数字化,基于的原理还是P.I.D啊,单片机能做几个闭环回路,这个问题很难说,这跟你的响应有关,跟选用哪种单片机有关,比如51系列的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是1微秒,至于你说的反馈信号的刷新周期,也很难说,起码对一个模拟信号要进行采样,然后进行简单的处理,我想,这里至少也要几十微秒吧,所以单片机的硬件是由控制要求决定的,就一个最简单的闭环系统,需要采样来自目标的实时信号,然后经过PID运算,然后输出模拟信号,撇开控制对象,就处理系统而言,哪些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呢?A/D转换的转换时间,单片机的机器周期,软件的编成效率,D/A转换的转换时间。理论上
对于一个8位单片机可以构成FFFFH=256*256个闭环结构。

网友C:
感谢!非常感谢!
再问:那你现在闭环控制推荐使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能否再继续给与提示?我的单片机知识是空白。别笑话我呀。嘻嘻嘻。

网友D:
我建议使用microchip(美国微芯公司)的PIC,或者TI公司的DSP。当然,对于一些小系统或者响应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也可以用51系列,便宜啊,一块处理器才5~10元啊。应地制宜吧。

网友C:
不,我是想用单片机作现场执行器(伺服)的驱动控制。希望能搞两至三个闭环以上。用PLC速度不够快,不能接近连续时时控制。所以想用单片机之类的东西做在现场。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有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