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一台VFD015A43B变频器上电后指示灯全亮,屏幕显示8.8.8.8.8,按任何键不起作用,似乎死机。谁能告诉我这是那里的问题,最好具体到元件。多谢了!

网友A(2005-06-25):
在开关电源那有一小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B(2012-10-15):
我现在有台深圳蓝海华腾的变频器也是这种情况,急!应该怎么修?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解决吗?

网友C:
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