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本单位有两套用欧陆507+0。55KW的稀土永磁电机来控制收卷张力的系统,可不知是电机质量问题还是其它,该系统的稀土电机特别爱坏,差不多每年都要换一次?
其配套的507也是经常坏。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说清楚怎么坏的?现象?还有功率?

楼主:
两套系统用了3多年,共坏了4次电机,其中一次是电机进油造成,其余三次都是电机线圈烧坏或搭铁或定位磁缸错位。
   507坏了有一次是变压器坏了、一次是电流限不起作用,还有一次记不清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稀土永磁电机特别爱坏,而该系统中采用速度饱各的电流限幅方式更爱坏。

网友A:
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看这意思,似乎像电流用得太满了,热过载(散热不好)造成的。针对国产电机的特点,一般不要应用太满,比如,长期连续工作值,可使用它的75-80%额定容量即可。另外,有些制造商喜欢把自己的指标抬高。误导使用者。
稀土永磁电机的技术本身,是成熟可靠的。我知道,在军用中都发挥作用。不会不可靠。关键是合理的使用。他有两个电流参数,一个是最大电流(或者叫峰值电流),另一个叫连续电流(100%工作制)。我曾经把峰值电流作为最大值限制,结果,电机用了不长的时间,电机就烧了。开始还差异,向厂家质询。结果看到技术数据,我将电流限幅设置在连续电流上,就OK了。始终没有坏。我这里也是连续的工作,但是电机比较小,几百瓦。在一个耐久试验台的伺服系统中使用。

楼主:
电机只有550W。铭牌参数明天待查,只记得好象只有额定电流指标,实际电流肯定低于额定电流,明天量量具体数字再说吧!

楼主:
该系统所用电机型号为
稀土永磁宽调速直流伺服电机
 102SZKX-15    160V     0.55KW    3.5Nm   B级绝缘   1500转/分
额定电流 4.3A
  今天上线运行时测量交流进线电流为2.2A。直流侧的输出电压为45VDC。
 (不上线时测得的交流侧电流为2.0A,输出电压为146V)
试问:上线运行时直流侧的电流为多少?
      不上线运行时的直流侧的电流又为多少?
       能否推算出.

网友A:
嗨,自己测一下空载与带载两种情况的电流。
另外,从你的电压数据看,空载与带载的转速差很大。这是怎么回事?
电机的电流是不是用在了额定值得附近?甚至超过了额定值?你的空载与满载电流(进线)为什么差得这么少?采用的控制形式是什么样子的?PWM形式?还是可控硅整流调压形式?交流进线采用三相?单相?

网友B:
我们单位也是控制收卷张力,四象限运动的,原来的也是老坏,主要是过流,加上控制器比较烂.后来在输出串一个功率电阻限流,现在基本不再烧电机了

楼主:
任老师:谢谢您的回复!该系统就是原来曾跟您讨论过的张力控制系统。
 控制器欧陆507是一速度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系统。在该系统采用的是速度环饱和加电流限幅以控制缆缆张力,在空盘到满盘的运行过程中,随着半径增大,速度给定不变,电流限幅值增大。
  该系统是辅助的,不带线的转速是由该507的输出电压及电机决定。
  带线时是由主系统决定的。
   刚才检测了一下参数:
   V速度环给定=6.3V,V电流环给定=4.3V,不带线时U输出=146V;保持两个给定电压不变,带线时U输出=45V.
      由于电机电枢电流不便检测,现在我突发奇想: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507的进线功率应等于输出功率,那么
    220VX2.2=146XI 可推算出不带线时  电机电枢电流I=3.3A
      220VX2.2=45XI   可推算出带线时    电机电枢电流I=10.7A
     以上推算成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电机电枢电流不便检测,现在我突发奇想: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507的进线功率应等于输出功率,那么
     220VX2.2=146XI 可推算出不带线时  电机电枢电流I=3.3A
       220VX2.2=45XI   可推算出带线时    电机电枢电流I=10.7A
      以上推算成立吗?
不要这样计算。因为,带载与不带载时的可控硅开通角不一样,所以电功率功率因数不一样。这样计算,没准。
直流侧的电流监测有困难,可以用交流侧的电流值推算。我不是在问你装置是单相整流还是三相整流吗?查一下电工手册,可控硅的整流电路交流侧与直流侧电流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对应换算系数。这样既可推算直流侧的电流了。是不是在深入一下?嗯?
我认为,你的电机周期性损坏的原因是电流用得比较满。应该放大一档,或者把电流限幅降下来。牺牲一些转矩。如何?

网友A:
再问:电机的额定电流4.3A,一般的万用表都能满足测试范围。为什么监测有困难呢?好像不应该呀?

楼主:
507是单相的.
调限幅没有多少余地了,否则线就张不紧.

网友A:
那就选大一档的电机。另外一定要知道现在的直流电流到底是多少?带载情况下。

楼主:
已经检测了,直流侧的电流为2.5A.

网友A:
检测电流的波形,如果是峰值电流超了,也有问题,如果没有超,那就是破电机!换制造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流的波形,如果是峰值电流超了,也有问题,如果没有超,那就是破电机!换制造商试试。
数字万用表上显示的电流值在2.4~2.5A之间波动.不知哪里产的稀土电机比较好?

网友A:
北京微型特种电机总厂去问问看

网友C:
一问一答,真是精彩!

学了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侧的电流监测有困难,可以用交流侧的电流值推算。我不是在问你装置是单相整流还是三相整流吗?查一下电工手册,可控硅的整流电路交流侧与直流侧电流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对应换算系数。这样既可推算直流侧的电流了。是不是在深入一下?嗯?
已经翻过书了:
     对于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时:
                           I2/Id=1
     对于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时:
                           I2/Id=0.816
  以上:I2为电源进线侧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Id为负载侧直流电流的平均值
但我所量的I2=2.2A,Id=2.5A,两者有差别,不知是仪表的原因还是其它?(前者用的为数字钳形表,后者所用的为数字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所量的I2=2.2A,Id=2.5A,两者有差别,不知是仪表的原因还是其它?(前者用的为数字钳形表,后者所用的为数字万用表)
都有可能。仪表检测误差,直流检测是平均值,交流检测是有效值。等等。估算一下即可。电机没有过流呀?是不是存在峰峰值的问题?单相电流的纹波太高了?总之,“没病不死人”。

网友D(2005-12-26):
请问各位专家,永磁电机在油田抽油机机采系统能否中采用软启动?

网友E:
电机的实际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这是合理的使用,功率的选择没有问题的.
如果烧电机一般是电机制造方面的原因。制造电机材料的选择不好。
一般是因为电机发热造成材料变性。要加强散热措施。你从这方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