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4):
我装了STEP7 V5.2(内置防真软件)和WINCC 5.2,我通过OS将数据从STEP7传到了WINCC,防真的结果都可以在WINCC中显示,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在WINCC中直接通过按钮进行防真?即防真过程全部在WINCC中操作。十万火急!!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我的是装上了就可以用,没作任何变化。操作系统是2000,XP下我的机子不行

楼主:
我在WinCC中设置了一个启动按钮,但按它一下,STEP7的仿镇软件S7-PLISIM中只闪了一下,并没将程序启动。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B:
你一定在wincc中为按钮指定了输入区,这是不可以的,你必须使用M区来代替I区,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