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的监视

楼主(2005-05-24):
利昌老大哥 和各位工控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想监视一个内存通道。如‘DM 200他的数值不断虽外界变化。现在我想按每秒取样一次。并把数值以曲线的方式显示在手提电脑上。请问用什么方法实现。
请您及各位工控前辈多多指教
提前谢谢各位

网友A:
用OMRON 代官山!與Microsoft Office Excel 結合!

网友B:
利用组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MRON 代官山!與Microsoft Office Excel 結合!
再麻烦一下omron代官山是什么意思
谢谢两位了

网友C:
CX-PROGRAMMER內附DDE LINK最省錢,結合EXECEL或VB等程式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是

楼主:
我用OFFICE    EXCEL的超连接功能 ,连接CX-P的时间图监视功能,可是接收到的信息全是乱码,用折线图根本不能显示。
我错在那里,我应该如何做才能正常显示。
各位共控前辈,能否提供一个详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