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吗

楼主(2005-05-24):
     我公司有一台卡特彼勒发电机.1236A额定电流600多千瓦.但发电时无功功率补偿在有无负载时都为1不能补偿但用市电时用这些负载(1200A时)要400多A的补偿不知何故请子教谢谢

网友A:
怎么不能补偿?能说清楚点吗,是跳闸?还是过补偿还是电压过高还是怎样?另外你说在市电下要用400A的补偿是什么意思?是指需要补偿那么大电流的负载吗还是什么?我们厂用两台康明斯的,电流也差不多大,也许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市电与自发电都是用同一套补偿装置,但是市电可以补,发自电就不能补,是不是这样!

但我想可能是配电柜的接线问题吧!自发电时没接补偿柜!

网友A:
我还是没弄明白楼主说什么,我想不可能是自发电没有接电容补偿柜吧,因为只要有发电机的都会把电容尽量接在靠近负载端的啊,不明白,等楼主上了讲清楚就好出主意了

楼主:
       就3楼说的意思.也一样.同一个补偿柜-因.功率因数表指示1.欠流指示灯亮

楼主:
    有接补偿柜

楼主:
   现在我就不知道发电机发的电要不要用无功补偿.安装发电机的工作人员说不用..电容投入控制器和无功指示表为两个单独的检测.指示表指针为"1".电容投入控制器不投入显示欠流灯亮没有过压是肯定的转市电又正常那电容补偿屏是好的也比较肯定.(发电机转速为1500转50HZ)

网友A:
在发电机供电时投入电容要与负载同时(先带负载适当延时十几秒也可)投入,电容的耐压与设备的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格的限制在380伏的话,尽可能把发电机输出电压提高到400伏左右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有功率因素表让它超前到0.95至1之间,当然要在设备的电压电流允许范围内,投入电容后的好处很多,电压质量可以改善外,还可以提高发电机的输出容量等
  我们单位的电容是450伏,298微法,28安的,我电压提高到接近400零几伏了,功率因素超前到0.9,最长连续运行过三天三夜,没发现有异常,这是我自己摸索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发现电容母排接在负载边、取样在市电边.真的接错线了.电柜为顺德开关厂的.谢谢8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