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想请问列位高人:ABBACS400的PID宏里面不是有个端子DI1是手动控制吗?请问这个手动是什么意思?手动是指,用电位器手动给定频率控制吗?如果把第8号端子和11,12,14,15都短接了会产生什么结果?

网友A:
ABB的操作问题,推荐你寻求ABB专业技术支持。那里是官方的,ABB北京的技术支持响应还是很快的。而且技术也可以。能解决问题。

网友B:
ABB的变频器在使用时,不要死扣书本.它的DI AI RO 都是可以自己随意改动的.

应用宏不是一个钢圈,需要你找到合适的工况才能使用;而是一个丝带,你可以把它系到任何一个工况上,只要你的手法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