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小弟是一新手,暂时只能看得懂梯形图程序(大虾们默笑),现遇到一难题,望大虾们给指点一下,最好能留个QQ,小弟我以后好多请教请教。
    难题如下:一排48个单向电机用PLC控制,如何能够让这48个电机顺序启动并在各自启动后2分钟停止,然后又怎样让他们反向启动并依启动顺序各自在2分钟侯停止。
    高手请务必留下QQ,多谢多谢!

网友A:
easy,tixingtu
勤奋

网友B:
简单哦!!
做人要有勇气和霸气!而我更多的是野心~~~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C:
大概是你的作业吧,看来上课没好好听

网友D:
这里的人一个个都太吊了  好像他们就从来没遇到过困难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撒
唉   楼主  你还是去好好问你的真正的老师吧  这些人     哼  我早就领教过了

网友E:
难度倒不大,但是整个程序很复杂,要用到很多定时器的,你用什么plc?

网友F:
5楼你为什么 也不帮一下那???这里的人一个个都太吊了  好像他们就从来没遇到过困难一样
这里的好人还是多数的 但顶楼提出的问题简单 但把图纸形成需要1-2个小时啊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G:
有电气原理图吗?是软硬件一同设计呢?还是只做程序?用哪家公司的什么机型?

网友H:
用步进顺控指令啊

网友I:
呵呵我的办法就是一个定时器加一个计数器,定时器计时2分钟,到时就断开,计数器计数,再用触点比较指令来实现上面的功能,OK.比较笨的方法.好方法等会再想想.
QQ120765839

网友J:
其实方法很多:
1,初学者应该用第8楼所说的步进指令。优点是程序结构清晰,容易理解和调试。
2,进阶者可以考虑用第9楼所说的定时加计数器,但要注意反向的处理以及译码的处理。
请看
图片

网友J:
忘了说明:上面的程序在三菱FX 运行通过。
三菱专家,服务大家!QQ:358884860 (mewjiang@scut.edu.cn)

网友K:
要是西门子的S7-300,一个定时器都可以不要.
直接用OB35中断就行了.

网友L(2008-04-10):
老大。用上步进指令不就OK了。如果不用功能模块你要用多大的PLC

网友M:
你们用的什么PLC,如果是三菱的我可以帮忙你编写,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N:
用定时器是最笨的方法,用步进太复杂,但比较保证为一步一步的行下去

网友O:
QQ:774503781
有问题可以咨询
www.dglongfe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