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OMRON C20P故障,故障现象是ERROR灯常亮,手编器无显示,按按键无反映。
请各位OMRON行家指教,是那里的问题,偶对OMRON不熟。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手编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我用C40/60P很多,有问题用QQ与我联系吧;
Q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C20P”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程序有问题,还有手编器跟插座有点接触不良。
谢谢李工了。

网友B:
是你的電容器快掛了!

网友A:
哈哈;
上次碰到一个三菱的F1手编器,把蜂鸣器的开关打开,手编器就没有显示,把蜂鸣器的开关关闭后就一切正常,后来就发现電容器的一个脚断了,重新焊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電容器快掛了!
是吗,那我好好查一下,谢谢利昌兄台帮忙!!!

楼主:
我好象是去测手编器的电容两端电压时,突然发现手编器有显示的,原来是这回事啊;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B:
是富士通的多PIN接口座邊上那一顆。拆的時候小心,板子拔壞就完了。

楼主:
就是那个,我会加倍小心,谢谢兄台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