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请问:450KW电机(风机)选ABB400KW变频器行吗?

网友A:
给你两点提示:
第一,选型问题,如果确定了品牌,可以直接由供货商提供推荐。
第二,本网站里关于变频器的选型原则已经有N遍提示了。唾沫星子都飞得很远了,怎么还有这种问题再问。看在你的幼稚可笑的“头像”份上,在强调一遍吧!
这可是通则。是真理!不过惩罚你,回复才能看:
变频器的选型原则,是以电流为基准,不要考虑功率。比如说,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要选择对应的电流值的变频器型号。功率值仅作参考。

楼主:
VERY VERY THANK YOU   嘻嘻

楼主:
请问:380V 450KW电机 风机负载  用变频器控制50Hz后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A:
与风机所配电机的型号有关。比如,绝大多数的中小型风机所配的电机都是4极的。你的风机是几极的?确定了极数,在查电压等级和电流。然后再去选择适配的变频器。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787A哈哈
这个电压等级,采用AC380V电压等级,是不是已经不太好了?
看了ABB的选型手册,400kW非常紧张。最好采用多传动装置。考虑“轻过载”情况。这是我的建议。

楼主:
to kdrjl:我已选施耐德ATV6853N4了,500KW  860A  (标准力矩应用)
ABB500KW多传动需要订货价格太高了,这里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