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请问两个液压缸是编成一个梯形图,还是编两个梯形图.
在液压缸上有位移检测传感器.反馈的信号比较,处理..保证两个液压缸同步运动.

楼主:
哪位高手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A:
PLC的输出不能同时驱动两个 点

网友B:
一个程序当然是一个梯形图,两个油缸可以分别用两个电磁伐控制。可以一个点控制两个点磁伐,也可以两个点各控制一个电磁伐。后者可以利用检测传感器来保证动作的同步。

PLC 不能输出两个相同地址的点。

网友C:
这样估计很难保证同步。
在液压油路方面实现可能更现实一点。

网友D:
plc同输出一个点,外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呀!!同时控两个电磁阀呀!!同时动作呀!!

网友E(2005-08-23):
我公司有同步纠偏控制仪,用于液压双油缸同步纠偏及高度控制、大跨度门机双轨同步、这套控制仪广泛应用于广州飞来峡排漂孔、东北伊通河泄洪闸、四川二滩表孔、底孔、浙江汤浦水闸、浙江富春江船闸、南海水口泻洪闸等。
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来电:021-32031167或发EMAIL:wei.zhang_sh@163.com

网友F:
考虑用模拟量模块和电动阀,液压缸太小动作太快的话,比较难实现。

网友E:
用绝对型多圈编码器,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SSI)信号,进我们的仪表,该仪表显示是毫米级,能在仪表上设定超过多少范围要开始纠偏,控制油缸的电动阀开停,如左边油缸过快,已经超过右边油缸的设定的范围,那么左边电动阀就停止,让右边的油缸继续工作,直到同一位置。该仪表能输出2路4-20MA和16位并行输出。我们公司做很多这方面的工程,双油缸水闸提升、大跨度的起重机的同步前进等。
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来电:021-32031167-张伟或发EMAIL:wei.zhang_sh@163.com

网友G(2007-01-03):
我想如果只是靠PLC编程可能不好实现,给每个液压缸装上调压器,用调节器来实现可能还好点.

网友H:
初学说个不成熟的办法,只对两个同样的液压缸有作用,那就是串联两缸的油路!

网友I(2007-02-12):
还是从液压油路上考虑比较重要

网友J:
可以用PLC控制一个换向阀再另加一个同步阀就可以 。本人电话:13831706923  24小时开机

网友K:
1。开环控制时,13楼讲的基本可行。
2。不同的同步控制,要求精度不一样,即然你有位移传感器,当然要闭环控制了,关键是两缸在比较时,以谁为基准,是以速度还是以位移,另外当事人还要有相当的液压功底,对比例控制要精通才行,不是太容易的。
3。你可向做液压机的同行请教。

网友L:
可以在液压油路进入液压缸前安装一个液压马达由液压马达来驱动液压缸,这样是同步的,不用在电气上改了.液压马达相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