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两组西门子 PLC 300 之间用 CP340 通讯,

相距几百米,用什么电缆联起来?

前些日子问了一下,忘了是什么电缆了,几百元一米!

有这么贵吗?几百*几百=几万?

有经验大侠告我一下:用什么电缆?价格怎样?

网友A:
确实很贵,我没有采购过,但听说是这样

网友B:
两组西门子 PLC 300 之间用 CP340 通讯,

搞不懂,你为什么会用CP340 通讯那,,,,?

网友C:
我们一般都用343-1做成以太网通讯,介质直接用光缆加光电转换器就行了,光缆现在才几块钱一米

楼主:
两组PLC只有一个配置了上位机,也就是说另一组只用来采集数据,
不是我要这么做,是甲方要求这样,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用两组 CP340 通讯不行吗?我以前只过 CP340 读取仪表,请指教!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E:
偶觉得西门子就是在这种周边产品上宰用户

西门子的PLC虽然贵,但性能确实可以。但象什么连接电缆、安装附件等小东西贵得离谱

网友F(2005-12-01):
SIEMENS东西不仅贵,而且难学,比起别的PLC难学多了!!
不过性能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G:
SIEMENS的配件价格是比较高;

网友H:
令人望而却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IEMENS的配件价格是比较高;
生财有道!

网友J: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K(2006-02-04):
用一个带DP口的CPU,加一个ET200M和两个总线插头,用普通的ProfiBus总线电缆连接,不见得比CP340贵。

网友L:
不可能这么贵的,不就是带两芯的屏蔽线吗?

网友M:
我找到我所要的电线,感谢楼主

网友N:
西门子的通迅电缆10元左右就能买得到一米了(紫色,用来接总线连接器,总线连接器250元左右一个, 用来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