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我是个初学者,想请教各位:
使用变频器能使空压机节电10%~25%,但空压机是恒转矩负载,且当超过设定值时它就会启动,那它是怎么节电的?

网友A:
从功率因数上说
只要用变频器就节电至少9%。

空压机基本不调速,用变频。。成本啊成本。。。

网友B(2013-07-25):
螺杆空压机加装变频器选型与安装技术问答

一:螺杆空压机加装变频器能否省电?

 回答:螺杆空压机加装变频器不一定能省电,但一般情况下可以省电的,具体省电多少,要看空压机现场使用情况来定,一般浪费越大,加装变频器以后就节省越多,何为浪费?我们只要查看一下

空压机卸载总时间

=

卸载总时间

__

运行总时间

加载总时间

一般螺杆空压机控制器的运行参数里面可以查看运行总时间与加载时间.从而可以得知空压机的卸载时间,卸载的时候空压机电机在全速运转,但加载阀没有打开,空压机器处于空转,等于是电机在做无用功,所以说只要存在卸载就有浪费,只要有浪费,加装变频器后就可以省电.

二:螺杆空压机加装变频器能省多少电?
回答:能省多少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经常有客户问这个问题,而且是最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有安装一个电度表,这样才算准确,下面我们可以讨论下节电率大概算法:
一般螺杆空压机卸载的时候电机电流大于或等于电机加载时电流的一半.实际上卸载两个小时就等于一个小时电机加载时所浪费的电能.那么我们只要了解到加载时间与卸载时间,就大概可以推算出节电率,比如一台空压机加载总时间是100个小时,卸载是50个小时,因为卸载电流大概是加载电流的一半,卸载50个小时就等于加载25个小时所用的电,这个我们就很快得出

节电率 = 25 ÷(100 + 25 )= 20%

*以上算法只是凭个人想法提供参考*

三:空压机变频器品牌与型号如何选择?

回答:空压机品牌的选择请根据实际情况,空压机房一般是环境温度比较高,灰尘多,欧美品牌如西门子,ABB ,丹佛斯,施耐德等品牌的变频器在空压机行业都有用到,但使用并不理想,这些欧美品牌的变频器带有电抗器(直流)用起来效果比较好,但它们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最好是使用在空调房间里,同时电源电压比较稳定的场合比较好,不然变频器的故障率就比较高,比如阿特拉斯空压机有用到过西门子变频器,我们就见过其变频器用不到两年就炸模块的现象,开山空压机,凌格风等品牌的空压机都有用到过欧美品牌的变频器,现在一般都改用国产变频器,具体用到什么品牌就不多讲,因为有的空压机品牌用到的变频器都是贴了自己的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如果环境不好的话,最好不要使用欧美品牌,欧美品牌价格高,使用环境不好的话,变频器故障率高,变频器坏了后配件又特别贵,但又很多客户指定要欧美品牌,那是因为他们不内行,外行人看品牌,内行人看质量.
再说日本品牌,由于抗日货的人比较多,在这里我们也不建议使用,也有人说到台湾品牌,如台达,东元,实际上好点的国产品牌比他们做的还好,当然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国产变频器好用且耐用,建议你使用台湾品牌的变频器,但目前市场上空压机使用较多的国产品牌比如:英威腾,正弦,磊峰,四方,普传,安邦信,三晶等.
再说变频器选型吧:因为空压机要求启动力矩比较高,一般要使用低频力矩高的变频器,具体我们可以运行变频器,低频时马达运行平稳,如果低频时变频器还摇摆的,运行速度不稳定的话,那说明变频器的低频力矩不够,有很多国产变频器说自己是矢量变频器,如果低频力矩不过的话,那说明这个矢量变频器就不理想.

四:为什么有时候加装变频器后空压机电机老是被烧?

回答:空压机烧电机的话,请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要选择好变频器品牌,变频器品牌不好,矢量效果不好,启动的时候一味加大电流去驱动电机,有的变频器低频力矩不够,靠加大变频器功率,比如一个22KW的空压机,找个37KW 或 30 KW的变频器去驱动空压机电机,由于低频驱动力不够,变频器厂家一般会把电机保护电流加大,比如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44A,而矢量效果不好的变频器,他们一般需要把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设置为50A左右或更高,这个的话,虽然电机启动完成了,当空压机由于机械原因,正常运行过程中实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0%达到 48A左右,而变频器保护电流是50A,变频器不会过流保护,而电机长时间超负荷运行,最终会导致电机烧毁.
2:没有调试好,也会导致电机烧毁.在这里最重要一点就是变频器的最低频率,因为电机长期运行在低频状态下,电机发热厉害,而普通电机的风机转速也降低,散热效果差,很可能导致电机过热而被烧毁,目前国产变频器一般厂家在生产变频空压机的时候,变频器最低频率设置为20HZ,但他们的电机是变频专用电机(风机是全速运行的,散热效果好),我们在改造大量空压机后,建议最低频率最少要限制在25HZ以上,不同品牌的空压机都有所区别,比如阿特拉斯的空压机我们一般把最低频率限制在35HZ,具体希望大家在实践改造中摸索经验,最好的办法是安装完毕后多注意电机问题,如果加装变频器后电机温度明显比以前过高,请考虑适当加大变频器最低频率.

网友C:
节电率 = 25 ÷(100 + 25 )= 20%

节电有那么多吗?能节约5-10%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