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5):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IGBT做直流斩波电路,以前是用2MBI75N-060的IGBT模块,驱动电路采用的芯片是M57962L, 这样一直都还可以,后来由于想降低成本,我把IGBT模块换成了IGBT单管,实际上我用单管就足够了,因此换成了IXGH30N60C2D1的IGBT单管,可是做实验的时候连续烧了好几块一直找不到原因,从技术参数上看,2MBI75N-060是Ic=75A,Uce=600V,(我只用了其中一个管子,) IXGH30N60C2D1是Ic=70A,Uce=600V,而M57962L驱动600V的管子是应该没问题的。
请教各位大侠能给予帮助,找出可能的原因,谢谢拉!

网友A:
单管也好,模块也好,有图吗?是不是都有反并联的二极管?应把单管的图找到,比较一下才好。光看指标仅仅是一个方面。不要轻易的换元件!如果换,必须要确认许多的东西呢。
明显是经验问题。出事了吧?

楼主:
呵呵,大侠真厉害,我是新手,刚刚接触IGBT,一弄就出事了,我用的IGBT模块和IGBT单管都是带有反并联二极管的。驱动电路采用的芯片是M57962L。后来几次做实验,我在单管上加了RC缓冲电路,也不行。郁闷啊,请大侠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不,应该说,你很厉害,比我厉害。因为我没有“玩"过IGBT,只是看别人在"玩"。纸上谈兵罢了。针对你提出的问题,我却无所适从,无言以对呢。希望有人能帮你。

楼主:
还是谢谢你,我也希望来位大侠能帮助我啊,现在很急着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又做了几次实验,管子倒是没烧掉,我是用来做一般的降压直流斩波电路,输入280V的电压,检查了PWM波形没有错误,可是,IGBT也是控制从一直全关慢慢到一直全开,然而,输出的电压是从0一下跳到了250V,然后慢慢升到280V,以前用IGBT模块做的时候,一直都是是从0V慢慢一直升到280V;而关断过程也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变化的,希望有大侠能指点迷经!

网友B(2007-11-01):
你说的电路不能用单管,因为IGBT模块是要正负波的,用单管的话肯定不行

网友C(2009-12-30):
请教
单管为APT75GN120B2 可以用楼上所说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