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高手

楼主(2005-05-25):
怎么实现在画面中加入时间显示  怎么做??
 还有就是怎么在这幅图中实现搅拌器的旋转(c ,或者是vb动作是怎么编程 )请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两幅画面,然后编程让它们交替显示即可,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增加系统的负担,你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B:
我对西门子不是太了解,触摸屏跟PLC通讯,是否需要什么加密狗或运行狗之类的东西

网友A:
西门子的产品不是用加密狗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显示时间,也就是计时器

网友D:
多做几个叶片,用隐含和显示来实现
用隐含试试吧

网友C:
什么隐含,怎么试,能详细说明吗,感谢!

网友E:
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吧,用个闪烁不行吗?

网友F:
我可以帮助你,具体情况可以QQ聊55528063

网友G:
关于旋转可以作两组叶片,让其交替闪烁。

楼主:
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