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小弟我对晶体管输出型PLC和继电器型PLC着实有些疑惑,以前反正都按晶体管输出做的,现在做一些集成的设备,想省掉中间继电器。

         看了坛子里的讨论贴,有人说继电器输出的220V就2A左右,而且感性负载不好,我有点迷惑就是如果用继电器型控制接触器,不是电气隔离了么?负载仅是接触器而已,为什么这样不好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使用继电器输出的是不可以长时间2A使用的,一般700mA差不多了。

网友B:
不要省掉中间继电器,否则容易烧毁PLC出口端!

网友C: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我这里已坏了两个触点了.

网友D:
动作不频繁,负载电流在2A以下,可不接中间继电器。但要采取措施。

楼主:
楼上说得措施是哪些?加熔断器限流?

网友E:
处理一下
如若是小直流感性负载如电磁阀、中间继电器等,要在负载两端反向并联一个1N4007的二极管,若是小交流感性负载,可在负载两端加RC吸收电路,没有人用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不要省那点事

网友F:
我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G:
下栽不了啊

网友G:
老狮子真是一个好好先生,我刚学欧姆龙能不能提供CPM1A    PLC的使用手册呀。

                                .\*    .    []           *  __
                                */ .   ./\~~~~~~~~~~~~'\. |◆
                                 \*   ,/,..,\,...........,\.◆

                                 ||  &&▎   ▎       ▎'|'▎ o
                                 || ##■■■■■■■■■■〓

网友H(2005-06-26):
占个位,听听

网友I:
如果不是动做特别频烦的情况下可以不加任何元件.否则直流加续流交流加RC进行保护.

网友J(2005-09-07):
同意9楼的方法,但一般还是主张加中间或接触器,有利于保护PLC断口

网友K:
不管怎样,加个中间继电器是很又快感的!

网友L(2010-08-10):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接触器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http://www.mhm-sh.com

网友L: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直流电机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http://www.mhm-sh.com

网友M(2010-10-28):
8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