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我用的是研华610的工控机,在现场调试时发现所采集的信号有闪烁现象同时有的时候会通讯不上,转用笔记本电脑时,这些现象就没有,我用两个RS485-232。直接进入共控机的COM1和COM2。请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多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干扰问题,手提电脑电源与工控机电源是隔开的。我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接口用带隔离的转换器就好了。再查查接地。

楼主:
回去试试看,能否解决问题,在次多谢了!

网友B:
各位大虾这厉害小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