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也是被它搞糊涂了。不知到底那个说法是对的。
 我在两本书上见到不同的说法:是关于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一本书是这样讲的,当电机启动是星形启动KM1 KM2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 接KM2,KM2一侧短接(相当于用连接片连接一样)。过一定时间就三角形启动,KM1 KM3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 (U2 V2 W2)三相接KM3.KM3也连接在KM1输出端电源上。
 而另一本书上的说法确与这个相反。当电机启动时,星形启动KM1 KM3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三相接KM3.KM3也连接在KM1输出端电源上。过一定时间就三角形启动,KM1 KM2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 接KM2,KM2一侧短接(相当于用连接片连接一样)。
不知两个那个说法错了。
到底降压启动是先星形--三角,还是三角--星形。星形,三角形的电路边连接是怎样的,请大家在这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既然是星三角,那么就是星启动三角运行。它所应用的基本原理就是线电压与相电压不同的原理,我建议你认真思索,这样得出来的结果会比问来的要强一百倍。至于哪本书说错了,首先要看你引用的有没有错,我认为这种错误什么书都不至于犯。

网友B:
星启动,角运行。没错!

网友C:
现在错误很多的

网友D:
书上配图纸了吗?图纸上的器件编号都是作者自己编的,也许图纸没错,只是编号不同而已。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多看基本书,不就得了。

网友G:
实践才是最重要的,看上去好像第二种说法有误啊!KM3应该是接成星型的

网友H:
第一个对,先星后角

网友I:
很清楚了,多数都这么说。当然是先星后角才可以说是星—角起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表准。

网友J:
正确的是:当电机启动是星形启动KM1 KM2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 接KM2,KM2一侧短接(相当于用连接片连接一样)。过一定时间就三角形启动,KM1 KM3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 (U2 V2 W2)三相接KM3.KM3也连接在KM1输出端电源上。

网友K:
书上怎么说都不重要,你如果有条件实践还是自己动手做一个电路来试验一下吧.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在书本上抠了,再抠下去你不但学不到东西还得中毒.

网友L:
书上说的是否有误,要看到线路图分析以后才能确定。星——三角将压启动肯定是启动时星形连接,正常运行是三角形连接。主触头有一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为星形启动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M:
标号不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N(2005-11-10):
降压启动就是说先星行再三角行

网友N:
降压启动就是说先星行再三角行,分析电路就不该把MK1、2、3 考虑进去。只有说主接触器、星行接触器、和三角行接触器来区别对待

网友O:
不管是KM1,KM2还是KM3,你要配合图纸来看的,总之记住星启动,三角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P:
自己知道怎样接对就可以了,不必计较其他,多搞点新东西

网友Q:
16楼说对,他是把KM2和KM3调换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书上配图纸了吗?图纸上的器件编号都是作者自己编的,也许图纸没错,只是编号不同而已。

就是,这种毛病一般不会出现的,估计编号不一样。

网友S: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的。因为星型启动时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三分之一。所以肯定是先星型,再三角形的。但要注意一个前提条件:电机稳定运行时 定子绕组接法必须是三角形的。
ok

网友T:
显示星形然后在三角形

网友U:
先KM1.KM2闭合星形启动后KM2断开KM3闭合进入三角运行.
你说的第一种.

网友V:
[灌水]
如果你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设备,看看图纸就得了。这是最简单的控制图,很多书上可以找到

网友W:
看看基础课程

网友X: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Y:
星----三角肯定没错,大概k1.k2,指的接触器不同,主电路应该一样!
---------------------------------------------------------
多多指教

网友Z:
看图一分析就清楚啦,看图

网友AA(2010-05-01):
去做装配电工吧,一毕业就去做维修,什么都看不懂,跟书上有差距。

网友AB(2014-11-12):
星三角启动为降压启动,保护电网压降的,当电机力矩起来后,投入三角运行。一般为大功率电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