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紧急求助

楼主(2005-05-26):
请问PROFACE 使用熟练的XDJM, 我想将PROFACE 中的时钟传送到PLC里,请问在哪里设置? 如何操作呢? 谢谢啦!!!

网友A:
proface 屏里面有个LS区,其中LS00-LS19是系统数据区。
这20个地址是要影射到PLC里面去的。
直连方式下,LS02-LS04放的是年月日,是两位BCD,LS05是小时分钟,是四位的BCD。

对应的PLC时间也是放在某一地址的,你只需要把屏的时间日期数值送到PLC的时间期地址里就可以了,试试。

楼主:
谢谢无言的猪!!!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