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其实我的问题对各位大虾 老师可能不屑去看  可是对我已经上很难了...
我是快要毕业的学生 老师给的毕业设计题目是这样的:
用触摸屏给PLC输入一个数据,让后根据这个数据,用三菱PLC 控制三菱饲服电机的转动速度
我看三菱饲服的手册有几种控制速度的方法,可是还上没头绪.
希望各位给我个大体的思路好么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我也不会啊~你起来吧

网友B(2007-11-02):
最基本的

网友C:
思路:
1.触摸屏设置输入数据寄存器例如D200,采集电机速度
2.伺服设置速度控制模式 具体接线看接线图比较简单。参数设置看手册。
3.需要将你采集的数据量转化成模拟量输出至伺服放大器,用来调整转速
4.模拟量模块参看使用手册一般D/A模块16位分辨率的数据量0-6000 对应0-10V或4-20MA

随便想了个思路 具体的你自己做吧 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