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用一编码器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位置控制上过冲.分析原因是:控制上设定角度的判断是正确的,过冲是由于交流接触器的响应太慢造成.
现想改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三相电机的得断电.请问怎样做好些呢?
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有没有抱闸装置?“过冲是由于交流接触器的响应太慢造成”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这样,是否可把角度提前呢?我也期待答案。

楼主:
电机带抱闸的.我将发出停止控制命令时的判断角度显示出来,和电机停止后的角度相比较.判定是过冲造成的.

网友B:
是我就在主回加能耗制动,或是电磁离器,再调整一下限位,可靠性比你用固态继电器高,

楼主:
限位是不能采用的.因为弯曲的角度是由用户设定的.不是定值.每次如果都要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来运行,不方便.电磁制动会是一样过冲的结果.能耗制动可行,但反向制动如果采用的话,要判断当速度为零时必须断电.

楼主:
本设备的工序之一:弯钢材到设定角度,再反向弯曲钢材至另一设定角度.而且角度的控制在+-0.5度.
设备起停较频繁.

网友C:
接触器不会响应慢,电动机采用电梯的双速电动机,串联电抗换速.电梯上下运行时平层精确度
+,--15CM./每层高3M.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电机变速器的变比非常大,用控制电机转与不转的控制方法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要取得高的精度,用机械离合器可以取得高的精度和停止响应速度.

网友E:
建议使用电磁刹车离合器,响应效果很好。

网友F:
使用变频器加制动不是更好吗

网友G:
我也是觉得变频器是个好的选择。

楼主(2005-06-28):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对此的看法:电梯的控制采用双速时,在达目的地时是低速运行的.即时电机惯性大或者接触器响应慢,都不会偏差太大.采用变频或者伺服毫无疑问可以达到高的控制精度.但成本不允许的.
用机械离合器可以取得高的精度和停止响应速度.这是我认为低成本较高精度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