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用MCS-51编程实现陆战棋裁判功能
要求:
1,用两个发光四个极管.
当双方没放入棋子的时候,两个管子都不亮.其他两给用来判断输赢,
2,如果一方小,则小的那一方的管子亮
一样大则两个都亮
3,流程图,源程序和硬件接线图.

楼主:
ORG 0100H
PP1:
JNB P3.0
SJMP PP1
PP:
MOV P3,#0FFH
MOV P1,#0FFH
MOV A,P1
MOV A,P1
ANL A,#0FH
MOV R3,A
MOV A,P1
SWAP A
ANL A,#0FH
MOV R2,A
CJNE R2,#01H,LOOP
CLR P3.1
SJMP PP1
LOOP:
CJNE R2,#02H,LOOP1
CJNE R3,#01H,LOOP2
CLR P3.3
SJMP PP1
LOOP1:
CJNE R2,#03H,LOOP3
CJNE R3,#04H,LOOP5
CLR P3.1
SJMP PP1
LOOP2:
CLR P3.2
SJMP PP1
LOOP3:
CJNE R3,#02H,LOOP4
CJNE R2,#01H,LOOP5
CLR P3.1
SJMP PP1
LOOP4:
CJNE R3,#03H,LOOP7
CJNE R2,#04H,LOOP6
CLR P3.3
SJMP PP1
LOOP5:
CLR P3.3
SJMP PP1
LOOP6:
CLR P3.1
SIMP PP1
LOOP7:
CLR C
MOV A,R3
MOV B,R2
CJNE A,B,LOOP8
CLR P3.2
SJMP PP1
LOOP8:
JB CY,LOOP9
CLR P3.1
SJMP PP1
LOOP9:
CLR P3.3
SJMP PP1
RET
END

网友A:
真牛!请教大侠怎么才能学好单片机?我对单片机怎么也理解不了,可偏偏现在很多设备都有这玩意,诚恳的向你学习,希望大侠指点迷津,发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愚人在此多谢了

楼主:
多看点书吧
我也不会的啊

网友B(2005-07-25):
你有年月日或加减乘除的算法吗?

网友C:
第一句(第三行)有问题:“JNB P3.0”若P0口3脚低电平,要去的地址呢?不会说:“对不起你拨的是空号”吧?不过我没猜错的话是 “PP”吧?第5,6句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