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想做个大工程,因为要引入模拟量比较多,所以想问一下在一个FX2N—128MR PLC后能否连挂几个4AD模块?若不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模拟量的读入?系统PLC是三菱的FX2N—128MR

楼主:
真的很急,各位大哥快帮忙!

网友A:
FX2N主机没有接其它模块的话最多可以接8台FX2N-4AD;

楼主:
各位大侠,小第想请教一个愚笨的问题。我做一个系统,有以下的设备:
FX2N—128MR ; FX2N—32ER ; FX2N—32ER ; FXON—8EYT ; FX2N—4AD ; FX2N—4AD ; FX2N—2DA
 由于用的比较着急,所以请大家帮忙,给一个最合理的排列顺序,是不是直接连接就可以?还是需要什么挂件?

网友B:
没有排列要求,自身带有连接线.
一个模拟量模块占8个I/O点,总I/O点不能超出256点

网友C:
没问题,你的总IO数是224点,特殊模块是3块。直接将扩展单元特殊模块连接上去就可以,特殊模块使用FROM、TO指令。

网友A:
可以按以下排列:
FX2N—128MR ;FXON—8EYT; FX2N—32ER ;FX2N—4AD ; FX2N—4AD ; FX2N—32ER ;   FX2N—2DA;

上面的排列方法主要是考虑扩展电源的供电能力;

网友D: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总算明白了!还有8AD呢?我去你的网址查过了,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呀!

楼主:
麻烦又来了,头都大了,还得请教各位。甲方DCS只支持MODBUS协议,而三菱的却不支持。请问就我目前的系统,选用什么样的PLC好呢?具体型号是什么?本人感激不尽,如果是北京的朋友,我花钱请你来做都没问题!江湖救急!!!

网友E(2005-08-18):
真的可以用啊,我没试过,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啊?终于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