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我要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57BYG208.
在电机启动时需要对电机进行调速,我实在是菜鸟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懂,希望各位大侠可以帮帮忙。谢谢各位!!!

网友A(2005-07-27):
1 PWM调制
2 用PLC程序控制调试。步进电机的原理就是根据你的脉冲来运动。脉冲的单位时间的数量对应你单位时间的运动位移。数量越大,速度越快。
    在程序中,你可以编写一个计数或者计时器来实现对脉冲的数量的控制。
觉得回答满意就加点分!

网友B:
如果需要电机高转速需要做一个加减速.2,3百转/分,一般的步进电机一启动就可以达到,转速在高的话,或者负载较大的时候就要做好加减速,否则容易丢步,或者堵转.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转速跟频率有关,转动角度跟脉冲数量有关.

网友C:
如果用200直接控制的话,你的速度要求不是太高吧,不然,200做不到的,除非你使用步进电机控制器。
PWM只有两个点,而一般4相8拍的话,你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