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率相关

楼主(2005-05-26):
请问频率为100KPPS是什么意思?
PPS是不是指 Pulse PerSecond
那么100KPPS是不是就是指每秒100K 个脉冲 ,频率为100KHZ  ?

100KPPS==100KHZ    ?????

以为我在电机驱动器上面看到这个单位,以前都没见过.望各位指点!!

楼主:
再问.恒流斩波是什么意思?
升频升压恒流斩波又是什么意思?
在线等到中

网友A:
PPM Pulse Per Minute ----- 分脉冲

PPS  Pulse Per Second ----秒脉冲

恒流斩波是一种驱动步进电机方法,目前大多数厂家使用这个

楼主:
多谢
我试过了
写的驱动方式是升压升频恒流斩波,   我用的普通的PWM波就可以驱动,只是占空比试了好久才试出来 一个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