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从朋友那里得来一台硕华的工控机。P42.4G的CPU!但是开机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机箱也没有任何报警!这个是为什么?我以前没有用过工控机!但是我想这个和台式机应该道理是一样的吧!???
请问高手??
希望得到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我打开机箱。感觉里面就是布线和台式机有点区别!里面什么零件也不缺阿!CPU的风扇也一直转着!但是就是没有反应哦!主板上的电压指示灯,红色全都亮着阿!为什么?我把硬盘。软驱、光驱都撤了,还是没有反应阿!!!
帮帮忙阿!谢谢啦!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把里面的板卡都插紧,尤其是内存。

网友B(2007-09-20):
主板坏了!

网友C:
内存问题,本人碰到多了!

网友D:
我们单位就是用研华的,反正故障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