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6):
输入端有com端。输出端我接了线圈(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启动方式,还有指示灯),那我在输出端要不要接电源啊~~
如果要的话接什么样的,还有怎么接线(是不是也有com端?)
请各位老大救我!~~

网友A:
说都说不清楚,叫人怎么回答?

网友B:
当然有了,输出端标有1L,2L,3L的就是公共端.
一般输入的公共端接电源的零(com)线,当然有部分plc输入端本身就有电压(三菱的fx0n),就不要输入电源了.
而输出的公共端接电源的火(电源+)线.

网友C:
电机功率大的话只能用输出点带一个接触器,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