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了

楼主(2005-05-26):
小弟是初入道,公司就安排我负责调试一个恒压供水项目,结果电机烧了,

我选用的是ABB400的变频器,西门子S7-200的PLC,
调试中我使用PID控制,运行频率上限为50HZ,下限为15HZ.且输入了额定电流.调试好之后运行了五天,除了电机发热之外,没出现什么别的问题,系统能跟据用户的用水量自动调节,压力也保持很好.
可到了第六天电机就烧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休眠频率不要低于25HZ   休眠延时不能过长,我已经写了相关帖子。

网友B:
比较典型。其实解决了低频散热问题,就没事了。

网友C:
我想应该选择带外部强冷的变频电机就没有事

网友D:
你用的不是变频电机?电机是由于发热烧调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不是变频电机?电机是由于发热烧调的还是别的原因?
能详细说说什么电机不能用变频器么?
因为我们厂的很多设备都改造,改用变频器,但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到此电机能不能用变频这个问题!

网友F:
用东元电机!!!!!!!!!

网友G:
能详细说说什么电机不能用变频器么?
  是不是打错啦???为什么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变频器本来就用在电机上嘛!只是说最好用变频电机,由于价格高,很多客户都还是用的通用电机,只不过要多注意电机散热问题。

网友H:
关注中
通用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吗?

网友I:
通用电机不能长期工作在低频状态,因其发热严重。

网友J:
可以通过提高下限频率和调节载波频率来解决~

网友K(2005-07-20):
强强制风冷
或者改用变频电机
或者将长时间运行频率顶在25HZ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