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

楼主(2005-05-27):
真心求教
1:我想问一下:在电力安规中规定:当发生高压接地时室内不能接近接地点4米以内,室外不能接近接地点8米以内,进入上述范围需穿绝缘靴,接触设备外壳及架构时需戴绝缘手套,它的目的是什么?我关键是想问一下:高压配电室内决定跨步电压与接触电压大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高压配电室内采取保护 接地,它是根据什么原理起到减小 跨步电压与接触电压的?能否给出它的计算公式?
2:高压开关(10千伏,35)千伏发生火灾时可能造成其外壳或附近的金属物带电吗?当不采取安全措施,用手取高压开关外壳时是否引起触电?谢谢!

网友A:
1、穿了绝缘靴和戴绝缘手套就是让你的身体只有一个电位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不让接地点通过人体和大地形成回路,才不会触电。2、两点间的电位差就形成电压,所以决定跨步电压的也一样,首先看电位的高低和两点间的距离(这两点是指你的两只脚或者身体分别接触带电体和地等的两出),3、规范要求在变配电系统中地网或接地装置的阻值在5欧以下,你想想在发生接地故障是人体也接触到外壳的话,就相当与地网和人体并联(地网小于5欧的阻值和人体几K的阻值并联,大电流会从那里通过,其实不就像通过地网短接了一样吗?)。火烧坏了绝缘当然外壳会带点,但是发生接地故障是是会过电流的,所以你的过流保护装置就会动作,所以理论上故障时间很短(除非你的过流装置有问题)